LM324做仪表放大电路

楼主(2011-03-21):
想用LM324搭个仪表放大电路。我调整中间哪个可以改变放大倍数的电阻,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有人说LM324的失调电压很大。您用过这样的电路吗?效果如何?

网友A:
LM324的失调电压确实相当大,而且失调的温度系数也比较大。

网友B:
选择SGM8584或者SGM8554吧,SGM8584 Vos最大0.1mV, 温度漂移0.15uV/°C,SGM8554 Vos最大24uV,温度漂移0.02uV/°C。

网友C:
只要电路正确,还是可以当做性能差点的仪表放大器用用的,至于你说的,调整放大倍数的那个电阻没什么用,估计是你电路不对或者使用不当造成的。

你至少需要避开失调电压并且有足够的偏置电流,这属于基本问题了。

网友:
电路贴上来看看,改变第一级两个运放夹着那个电阻就能改变倍数。
lm324用过仪用还行。
lmv324我搭过仪用运放,但是放大不太对,也没弄明白。

楼主:
是我的倍数太大了?先从小倍数开始跳跳看。外边电阻的精确度应该也很重要吧,至少应该保正差分输入那两个运放电路绝对对称?您们说呢?

网友D:
用324搭的仪放,不能测mV信号。

楼主:
我看一个日本的气压传感器用的TA75902P,应该是和LM324一样的片子吧

网友:
用324搭的仪放,不能测mV信号。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324搭仪放测mV还可以1-200mv量程的,1V的偏置

网友E:
外边电阻的精确度应该当然很重要

网友D:
我用过324搭仪放测mV还可以1-200mv量程的,1V的偏置
引用 网友F:

没测过温漂吧?直流放大吧?

楼主:
温漂如何测?改变环境温度再测一组数据?是直流放大。

网友G:
我感觉用358 还行!不过频带不是太宽

网友H:
LM324对于仪表来说,也太烂了吧
怎么也得用NE5532

网友I:
不知道是LM258好还是LM324好,我还在用LM258做呢,廉价到不可思议了。应该是电路没有设计正确。

楼主:
楼上,看看关键指标,具体什么指标。参考DATASHEET,还有楼下解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