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串口通信软件

楼主(2011-03-21):
我在做一个单片机的数据采集系统,单片机通过串口和pc机通信,至于上位机软件,要用vc做一个软件,还要将数据保存在数据库中,我是自动化专业的,vc编程的不太懂,但是细细做的话,这部分也要很长时间才能搞明白,请问各位大侠,我应该把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找适当的人合作。

网友B:
用vb做比较容易上手,首先VB提供MSCOMM串口控件,所以实现起来比较简单。再者VB提供较多的数据库控件,能够很容易实现数据库编程。

网友C:
这个你可以找labview。。。。不需要C基础。
PC端的labview,新手2,3天就能搞出个界面

网友:
C#.net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都有现成的serial串口类使用。

网友D:
顶春阳,专业才能做出好东西

网友E:
labview三天上手,一周出程序。

网友F:
MSCOMM串口控件太老了,用.NET的SerialPort类吧。
http://msdn.microsoft.com/zh-cn/library/30swa673(v=VS.80).aspx

网友G:
SerialPort有缺陷,不能长时间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