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限流电路恒流部分和取样吃掉不少电压

楼主(2011-03-21):
看了很多恒流限流电路,感觉恒流部分和取样吃掉不少电压。
如果一个5V的USB接口想限制电流500MA,该怎么处理呢?
要求:电流达到500MA后不能截止,保持最大500MA。

楼主:
TI和MAXIM有此类芯片,但价格太高。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方法:
用一支功率MOS管串联在供电电路中,MOS管开启电压尽量低一些,导通电阻尽量小一些。
另用一片运放(显然必须能够在5V电压下工作),输入共模范围必须能够包括地(或包括5V)。电路中串联尽量小的电阻作为电流采样,另用基准电压,运放将电流采样与基准比较,运放输出经二极管控制MOS管。

楼主:
难点就在采样的压降上,压降太大损耗大,压降小不容易取样

网友A:
4楼:
采样损耗的电压小,就要增加放大电路的增益嘛。叫你用片运放,目的即在于此。

楼主:
传个图,大侠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B:
TL431 就2个脚??

差分放大与运放比较的部分 , 逻辑关系正确。

其他没有问题。

楼主:
呵呵,
简化,
懒得去做封装!

网友C:
其实呢,也不是一定要耐共模电压的运放,采样的电压分压后再给运放去做放大的话共模电压就低了…………要充分利用运放的放大能力嘛……

楼主:
是啊,我用的是普通的358啊,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D:
采样电阻要精密的!

网友E:
如果怕采样电阻压降大,可以使用霍尔原理的电流传感器,但成本高

网友F:
LM358用在这里,基本上没撤。输入失调电压,分压电阻精度,足可以让限流误差达到200%。
何况这里的电阻分压比例,也超出LM358的共模输入范围。

网友A:
6楼:
LM358这样用不行,如13楼所说,超出了LM358的共模输入范围。
LM358允许输入端到地,甚至允许输入端比地更低一点(可以低0.3V)。所以应该将取样用的R1移到地线上。
电压基准用TL431有点浪费,你并不需要很高精度,所以基准电压从5V分压是比较合适的方案。
Q2开启电压是否合要求,我还没有看该管datasheet。不过,用P沟管是正确的。

楼主:
回14楼:
因为电脑USB 5V也是不稳定的,所以觉得TL431不能省。
刚才查了一下358的共模电压最小为VCC-2伏,在这里确实是不能用,请问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楼主:
这个电路的共模电压是5V的电源电压了,应用确实不便。取样电阻接在低端确实值得考虑。

楼主:
不过,如果取样电阻在低端,对USB信号的容限是否有影响。

网友G:
如果采用输入输出不共地的方式,线路会简单些

楼主:
刚在圣邦微网站上看到几款介绍,似乎能满足要求,不知道价格如何。

楼主:
顶起来,希望大虾们能继续指点

楼主:
用圣邦微的SG324试了一下,功能基本实现。
就是误差太大,限流电阻可能取得太小,输入失调电压不能忽略所致。
尝试将限流电阻加大到0.2欧姆,情况有所改观。
另外实验的时候电阻全部是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