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到定时器时,用的是哪个晶振!

楼主(2011-03-21):
用到定时器时,我们常常按照6MHz,12MHz,11.0592MHz来算,请问这是哪个晶振,是单片机外接晶振还是内部的?
用keil编程时,需要设置吗?怎么设置!

楼主:
先自己顶一顶

网友A:
帮顶
我看到的一般都用外部晶振,单片机需要通过SFR设置系统时钟的来源,比如说是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不同的单片机,设置方法不同,得看相应的数据手册

网友B:
标准51用的就是OSC/12那个

网友C:
C51用11.0592
AVR用:14.7456

网友D:
应该是外部晶振吧,keil编程的时候也可以设置

楼主:
[localimg=24,24]1[/localimg]

网友E:
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这跟定时器的使用无关,支持内部时钟源的MCU都具有配置位可在内部时钟源和外部时钟源中进行选择,具体去看相关型号的MCU器件手册。

网友:
好像是外部晶振吧

网友F:
请问春阳老师,但我们在使用计时的时候,比如延时需要精确的,这应该会跟晶振的大小有关

网友E:
应当说是晶振的频率,频率高分辨率就高,是否精确则不一定,这要看晶振的精度,当然,如果分辨率不能刚好满足的话会带来额外误差,这时分辨率高就有好处了。

网友G:
数据手册上有明确说明。

网友F:
感谢春阳老师,又让我学了一点知识,上课时,老师讲的课都不会涉及到这些问题

网友H:
顶死楼上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