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用其他的UART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1-03-21):
STM32中的BOOTLOADER使用UART1作为通信端口,如果修改IAP是否可以改用UART2来下载程序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那是否在IAP_Init那里修改成UART2就可以了呢,其他地方还需要怎么修改

网友B(2011-11-18):
应该是不可以,因为BOOTODER已经固化到芯片,不会改串口,只能用UART1
,isp的话就自由了。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因为BOOTODER已经固化到芯片,不会改串口,只能用UART1
,isp的话就自由了。
引用 网友B:

呵呵,LZ说的是改IAP,IAP就是他自己写的,与固化到芯片的BOOTLODER无关,他爱怎么改就怎么改,: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