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汇编的PWM控制程序

楼主(2011-03-21):
3路LED不同PWM控制;
且各路亮度不同;
每路LED的亮度可调;
调节亮度10级

网友A:
要是只控制LED就容易一点,但是你还有其他程序会影响PWM的

网友B:
这种LED亮度控制,对PWM要求不是很严格,用定时器做软件PWM即可。

网友C(2011-06-22):
没有Megawin的汇编的,以下是其他IC写的汇编。
该程序置于定时器中断中:

        //=============LED驱动=================
          JSI     Dmot_SpdCnt,Emot_Max,LB_00  //小于跳,  Emot_Max为PWM级数
        clrr    Dmot_SpdCnt
          movr    Dmot_Speed1,0
          btrss   FZ
          bsr     IOLedRed         //红灯
          movr    Dmot_Speed2,0
          btrss   FZ
          bsr     IOLedGreen        //绿灯
          movr    Dmot_Speed3,0
          btrss   FZ
          bsr     IOLedBlue         //蓝灯
LB_00:
          movr    Dmot_Speed1,0
          subar   Dmot_SpdCnt,0
          btrsc   FC
          bcr     IOLedRed         //红灯
          movr    Dmot_Speed2,0
          subar   Dmot_SpdCnt,0
          btrsc   FC
          bcr     IOLedGreen       //绿灯
          movr    Dmot_Speed3,0
          subar   Dmot_SpdCnt,0
          btrsc   FC
          bcr     IOLedBlue         //蓝灯
LB_01:
         incr    Dmot_SpdCnt,1

网友D:
为啥没有圣泉的呢

网友E:
看来圣泉的还是太少了

网友E:
有些失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