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连接了一个数码相机

楼主(2011-03-21):
USB接口连接了一个数码相机,

如何直接通过USB口读取其中的内容

楼主:
不使用相机带的软件

网友A:
首先,做一个USB   Host
到Cypress,或者Microchip或者摩托的网站去看看有没有USB   Host的设计参考

网友B:
这个问题麻烦了
你想用什么来读取相机的数据呢?不通过PC的话,你首先需要做一个USB   Host,然后,将相机连接到USB   Host上,然后,你需要了解你的相机的数据包格式……

网友B:
还是用PC吧!
当然我可能曲解了你的意思,你还是用PC,只是不用相机自带的软件,那就简单一些,分析相机的驱动程序,分析出它的通讯接口,然后自己写程序直接和驱动程序通信……
我只是泛泛说说,其实我不会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读取的时候不用PC

楼主:
我是帮那些硬件工程师写程序,然后他们作成芯片,通过芯片读取USB接口的数据,而且不只读相机,其它的东西也需要读

网友C:
难道你要作USB的Host?!

强烈关注,因为我以前就想开发一个host的东西

但是难度太大,不得不放弃

网友D:
要看你的usb接口芯片是什么,是那个公司的。

网友E:
我是帮那些硬件工程师写程序,然后他们作成芯片,通过芯片读取USB接口的数据,而且不只读相机,其它的东西也需要读
引用 楼主:

这话怎么这么费解,莫非我的理解力很差劲?能不能不务虚,把问题提的细致点。搞芯片的?你的应用环境,平台,产品类型,总得靠点谱吧!

问的是哑谜,回的全都靠猜。大哥你还是端正一下心态吧,如果你想什么都藏着掖着,干脆别问了。

这话不针对你。你看看比较热的版面,都有图有细节,有针对性。

一头雾水,毫无营养。

网友E:
真是浪费时间,实在搞不清你要干嘛!

网友F:
USB接口接相机进行传输? 要个USB Host设备,可能要用到USB OTG功能直接USB设备与USB设备间通讯。

楼主:
不说了,呵呵,结贴了

楼主:
楼上啥意思?

网友G:
楼主结贴了,已经找到方案了?

网友H:
有些相机插上电脑枚举成一个U盘,  有些不是枚举成一个U盘,这个估计会有兼容性

网友I:
感觉难道不小,做出来也极其费力

网友J:
不小的东西都是挺费劲的

网友K:
一般情况下数码相机遵循的是PTP协议,你可以在USB stack的基础上自己实现PTP的驱动和文件系统层,然后就可以操作了,class好像是1,subclass好像是6,太久前做的东西了,记不太清楚。

网友K:
记反了,class是6,subclass是1,指的是interface的class和subclass,而不是device的,相关资料可以上网去搜usb still img相关的

网友L:
嗯,不错,得花心思去做这东西才好

网友M:
有PC你不用,有软件也不用,哪里通过什么读,读到哪里,保存到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