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1-03-21):
电路上看到有这种二极管,是不是叫晶体二极管?干什么用的?是什么代号的二极管?

网友A:
这个要有具体型号才能获知,很多二极管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只看样子的话没法确定
许多玻封的稳压二极管
还有电磁炉盖子下面封在硅胶里的玩意儿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C:
玻璃封装而已,有普通的二极管,也有稳压二极管等等。

网友D:
还有电阻也有这样的封装。

楼主:
能通过万用表确定么?

网友A:
用万用表只能确认是否是二极管,顶多能确认稳压管的稳压值。

网友E:
看样子更像是热敏电阻。二极管在其中一端画有一杠,热敏电阻一杠在中间

网友F:
我用过,真空防**。

网友G:
热敏电阻

楼主:
用途是通过这个管子接地的

网友H:
我用过一种这样的,是放电管来的。

网友I:
只有通过型号判断啊

网友J:
什么都没有,只有图片,不好回答。

网友K:
应该是热敏电阻隔。

网友L:
贴片的二极管也有这样封装的,例如:4148、】

网友M:
P大一点的东西能防雷?能放电???竟胡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