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i2s接口能做什么用?

楼主(2011-03-21):
(无正文)

网友A:
是I2C接口,一种串行总线结构,同于器件间的互联通讯。

网友B:
i2s的出现好像就是为了音视频传输

网友A:
孤陋寡闻了一次,原来并非楼主笔误。

I2S(Inter—IC Sound)总线是飞利浦公司为数字音频设备之间的音频数据传输而制定的一种总线标准,该总线专责于音频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广泛应用于各种多媒体系统。它采用了沿独立的导线传输时钟与数据信号的设计,通过将数据和时钟信号分离,避免了因时差诱发的失真,为用户节省了购买抵抗音频抖动的专业设备的费用。
I2S有3个主要信号
1.串行时钟SCLK,也叫位时钟(BCLK),即对应数字音频的每一位数据,SCLK都有1个脉冲。SCLK的频率=2×采样频率×采样位数。   2. 帧时钟LRCK,(也称WS),用于切换左右声道的数据。LRCK为“1”表示正在传输的是左声道的数据,为“0”则表示正在传输的是右声道的数据。LRCK的频率等于采样频率。   3.串行数据SDATA,就是用二进制补码表示的音频数据。   有时为了使系统间能够更好地同步,还需要另外传输一个信号MCLK,称为主时钟,也叫系统时钟(Sys Clock),是采样频率的256倍或384倍。

网友B:
我们公司的声卡芯片AL5625 以及视频芯片SAA7113用的就是I2S总线来传输数据

网友C:
用过realtek wolfson的CODEC,好像都是I2S接口,应该是音频标准接口吧,选带I2S的接口会方便一些。

网友D:
学习一下,不然让人家说孤陋寡闻了

网友E:
一路I2S传输2声道的数据.支持左对齐,右对齐,16BIT,24BIT方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