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这个斜线虚框是什么东西,怎么去掉?

楼主(2011-03-21):
这个红色虚线框干么用的?能去掉么?
另外问下protel里的原理图和PCB编辑时的快捷键是哪些,我怎么删除啊,很难删除掉的,只能用剪切的笨办法

网友A:
选中红色的方框,按delete
删除东西时按E再按D,点击你想删的东西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是你从SCH更新PCB出现的框框,可以选择菜单中的delete键,再点击删除它。

网友C:
应该是ROOM  你百度一下ROOM的相关东东就明白了

网友B:
不是ROOM,是直接从SCH更新PCB的遗留物。

通过菜单中“edit”--“delete”,然后点击红色块,就可以删除了,也可以用鼠标全部选中红色块,然后按delete键。

网友D:
上一楼是对的,我用DXP每次从原理图到PCB都会出现这个,选中,按Delete就好了

网友E:
从原理图到PCB时,你把ADD ROOM选项勾掉就不会有了!

网友F:
另外不勾掉也行,在pcb 的display中不选也是看不到的,只是你方到room的外面,如果rule设置了也会变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