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头大,用过帮看下.

楼主(2011-03-21):
24位的分辨率,在我这里采集出来,只有10位不跳,后面的跳到的很,其它公司的16位芯片跳到也就一两个字,搞不懂这颗芯片为什么这么大?
   想问下,用个的兄弟最高做过不跳的分辨率做到多少位?不加平均等算法的情况下,单次采样.

网友A:
那肯定是没有用对

楼主:
楼上的最高做到多少位?单次采样的情况下.

网友A:
应该做到20位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这么看,有可能是我的程序问题,硬件问题应该不大.有读写程序的话方便发来参考下不?yuntian365@163.com谢谢.

网友B:
读AD难么?

网友C(2018-04-11):
你好,请问您一点关于芯片cs5532的问题,如果采用VA+=5v.VA-接地。vref+接5v,vref-地,请问系统校准应该如何操作,手册实在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