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载流子存储效应

楼主(2011-03-21):
今天看模电书看到:场效应管没有耗尽区的少数载流子存储效应,适用于高频电路。请问什么是少数载流子存储效应?

网友A:
re LZ:

“少数载流子存储效应”就是PN结的“扩散电容”效应,源于PN结正偏。结型肠管的PN结工作在反偏下,因此没有相应的效应。MOS场管则无PN结,所以更无此效应。

网友B:
高频场效应管的输入电容比BJT大一个数量级,输入阻抗匹配比BJT难做。

网友A:
真要玩的话,得测S参数。当然也得有网分,否则只能瞎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

网友B:
真要玩的话,得测S参数。当然也得有网分,否则只能瞎蒙。
引用 网友A:

还好了, 只要是有牌号的射频功率器件, 厂家都会提供S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