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1):
碰到一个降压电源,电路跟3842一模一样,用3842没输出。给3842电源脚12V就有输出了。好像启动电压太高了。有比3842启动电压低的代用品吗?

网友A:
:)有,且电路一样!

网友B:
3842/3843/3844/3845是很相似的芯片,仅启动电压和最大占空比不同。
把完整电路,尤其是启动部分贴出来看看。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还有就是,目前仿造3842的片子有很多,一般都比原装3842的VCC电压都高。

网友D:
3842的启动电压是16V,3843是8.4V,目前我们在用一种6.2V的:victory:

楼主:
找到了,是38C42。启动电流很小。

网友C:
那是国产的,类似于3843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