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的用途

楼主(2011-03-21):
如下图示:肖特基二极管D100,D101的作用各是什么呢?+12_IN是DC供过来的电,+12V是给负载供电的,今天发现D101坏了,通电后,J3一开,+12V就成0V了,取下D101就好了,是反向击穿吗?反向击穿不是加反向电压吗?

网友A:
防电源反接。

网友B:
D100的作用是防止电源反接,如果D100不存在,D101也是一种防反接的方法,靠反接时保险动作来实现,但二者同时出现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可以接受D100的管压降,那么D101就不需要,否则D100多余。

网友C:
D101不接也没有关系。

楼主:
原来都是防反接的,听chunyang老师这么说我有一个是多余的。再没其它用途吗?

网友B:
楼主图是照猫画虎的结果,没有真正理解设计的目的和手段。

网友D:
如果没有D100,保险和D101是怎么防接反的?谁给讲讲

网友E:
如果没有D100,保险和D101是怎么防接反的?谁给讲讲
引用 网友D:

按春阳老师的指导,如果只有D101,应该是反接时电流过大,使提供12V的前端设备,比如开关电源 过流保护

网友F:
4# chunyang 我个人认为虽然二者作用都是防止电源
反接的,但是我认为D101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后端所接负载的情况,如果贸然去掉的话可能会对负载造成损伤,不过我只是一个学生菜鸟,这个学期才刚刚开始学习射频电路的知识,对分立元器件这部分不是很懂,如有错误还望见谅!

网友E:
D101是靠反接时短路使前端玩意儿动作来保护的
这样的保护显然不爽,要么短路时前端还没动作,二极管已烧毁,要么二极管还没坏,前端电源保护不灵敏搞坏
这么多不定因素多冒险啊
显然D100方式好,接反压根不通

网友G:
处女帖:D

网友H:
D100肯定是防反接了。
但D101就要确认用的是什么管子,有可能是用TVS管,用来做保护用的(防浪涌、冲击)。

楼主:
如果没有FUSE1前面的电路,可不可以认为当+12V反接时,肖特基二极管加了个正向电压,输入钳位在二极管的管压降0.7V,而使后面的电路得到保护?望高人指点。

网友I:
D101也是防反接,就如15楼所说的。
对电源来说,压降0.3和0.7应该关系不大吧,没必要用肖特基管。
肖特基反向击穿电压都比较低,一般几十伏,质量差的30V以下的也有,反向漏电流受温度影响也很大,所以D101有可能是长时间工作在反向状态,当温度上升时,漏电流增大击穿了。

网友J:
D101是防输出电路反接。D100是防输入电路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