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呀:MC34063降压问题

楼主(2011-03-21):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吧! 不仅一加电阻,电压就拉低;而且效率很低。希望各位帮帮忙吧!

网友A:
电原理图不完整,整理一下重新贴出来。

网友B:
驱动部分貌似有点。。。。不能确定,还是贴上完整的图在做分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再传一张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吧!

网友A:
4楼:
你图中电源Vcc电压是多少?N沟MOS管开启电压多高?若不知道开启电压可给出型号。

网友C:
要出入差才好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电压是12V 输出5V 场管用的是540!

网友D:
540的Vgs,至少4V以上,全导通要6V,看资料,而驱动经过内部2个三极管的Vbe+100欧+二极管,相当于3个2二极管,需要去掉2.1V,
输入12V, 就是全部导通,(12V-2.1V-4.5V = 5.4V)最多也就能输出5V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我也试过把100欧的去掉,依旧不行呀,占空比很低,而如果把三极管去掉的话,波形完全被上拉了,没有办法关断!

网友D:
老大是这个意思,MOS管的Vgs太大, 你用N沟道的MOS管在12V-5V系统上显然不行, 可以用P沟道的,用三极管都比这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