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LED灯具照明综合效率

楼主(2011-03-21):
LED照明综合效率指照明器具的全光通量与器具整体耗电量的比值。一般情况下,由于LED照明会受到电源损失和温度上升的影响,因此照明器具整体的发光效率(综合效率)要比LED单体的发光效率低30~50%。  以白色LED为例,LED照明器具的综合效率低于LED单体发光效率的理由如下。首先,将白色LED用于照明器具时,发光效率多会降得比白色LED的目录值还要低。这是由于目录值多为输入脉冲状电流,LED的发光部分(活性层)的温度几乎不上升的理想状态下的发光效率。但照明器具多在向LED输入固定电流的状态下使用,实际上活性层的温度会上升。考虑到这种情况,发光效率会降低约20%。另外,在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向LED供电的电源转换电路上,功率会降低10~15%左右。照明器具中设置有反射板和透镜,以使光线射向希望的方向,这一过程中会损失近10%的光线。将这些加在一起,照明器具整体的发光效率与只有光源的目录值相比会降低40%左右。
  将白色LED用于照明器具时,发光效率比白色LED的目录值要降低许多。目录值大多是在输入脉冲状电流后,在LED的发光部分(活性层)几乎不发生温度升高的理想状态下测得的发光效率。但照明器具是在向LED输入固定电流的状态下使用的,因此实际上活性层的温度会上升。而且光源发出的光并不会全部射出到器具外部。照明器具整体的发光效率与光源的目录值相比会降低40%左右。
  然而,近来综合效率达到80lm/W以上的产品已屡见不鲜。虽尚不能与综合效率接近100lm/W的高效率高频(HF)点灯型荧光灯比肩,但已经看到了荧光灯的背影。

网友A:
这个帖子重复的发了吧

网友B:
恩智浦推led推的不多啊!

网友C:
恩,和另一个哥们发的帖子一样,不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