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3 RA4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1-03-21):
我用PIC16F1823时,RA4控制LED,也让我很郁闷,无论上不上拉,只要TRISA一设置LED就亮了,RA4不能输出1吗?
看datasheet上也没说是OC输出呀.

  ANSELA      = 0;
  PORTA       - 0xFF;
  TRISA       = 0x0C;  // 这一句一执行LED就亮了
  WPUA        = 0x14;

LED.JPG (3.94 KB )

网友A:
1、PIC16F18XX系列内部已经有LATA寄存器了吧!?
呵呵,你应该用LATA寄存器操作更好吧!?
2、PORTA上有很多复用功能,仔细阅读DATASHEET,并把那些功能都关闭掉。
3、PIC16F1823俺没有用过,但1828已经在用了,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飞线焊错了引脚:loveliness:

网友B(2013-01-22):
LED可以下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