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个纯手工的自平衡小车

楼主(2011-03-21):
1、工作原理:依赖于一个传感器--电机--传感器的反馈系统,传感器定时测量小车相对重力方向的倾角,然后反馈给电机控制电路
       控制电机转动调整小车姿势,如此循环。
2、由于传感器的信号抖动很大,所以在这个设计中信号处理(滤波)相当重要,特别是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的干扰相当严重,
       在静止的情况下都有毫安级的杂波,所以应细心调试。如下:

没经处理的MMA7260波形。

经过简单限幅滤波处理后的波形。

网友A:
呵呵 楼主的东西不错!加酷处理!楼主以后要多多的展示一下自己的东东呀!

网友B:
很不错哦,继续加油!!

网友C:
这个原理复杂么,我想做一个,但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D:
你的电机控制是怎么样的?
力矩环?速度环?还是只能控制正反转?

网友E:
LZ做此项目时,仅仅是位在校学生,业余玩耍玩耍的,还搞什么力矩环?速度环?

哪有这么复杂想的这么多,仅仅是只控制电机正反转罢了~~~

网友D:
呵呵,玩玩可以,
要玩的好,电机控制是二轮车最后的关键.

网友E:
要玩的好,  每一样每一步都是关键,只是电机控制反应出的问题比较明显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是普通的PWM占空比调节,直流电机要搞那些还要加个反馈,这样比较复杂,最主要的是不经济:lol

网友F:
太牛了!晒个视频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G:
效果图看的不是很明显,有么有清晰的图啊

网友H(2011-06-27):
想问一下你这个作品只用了一个7260吗?有没有用角速度传感器?有没有视频?

网友I:
喜欢纯手工的研究,不错。

网友J(2011-08-06):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K:
楼主,你平衡用的传感器是什么呢,是角度传感器么,还有,你能控制他在平衡的前提下向前或向后走呢,
我觉得你的电机功率要够大才行。

网友(2012-10-31):
那个芯片的焊接真的是个亮点啊。学习了。

网友L:
不错,一直想自己动手做个,但是不知怎么开始做

网友M(2013-01-20):
焊接不容易

网友N:
真不错的东西

网友O(2013-02-20):
楼主下面那个芯片是陀螺仪吗 , 焊的太狠了!!!!!!牛

网友P(2013-05-22):
焊接技术不错,那芯片飞线不是一般人能焊得了。

网友M:
焊的不孬

网友Q:
**下去,就是胜利的彼岸。

网友R(2013-06-28):
努力,努力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努力,努力

可以玩一下

网友T(2013-09-08):
我特别佩服这种用洞洞板焊贴片的人   我的手工做不来啊

网友:
只用加速度?没有角速度?没有速度反馈?也能站起来?我只能说,牛!

网友U(2014-02-01):
这个没有陀螺仪吗,这样能站起来,可是按照一定的路线走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吧

楼主:
哎,焊接那个小车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恒温烙铁这个东西,我用的那个5块钱一把的小烙铁焊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沾锡,那个芯片焊了我1个小时估计,完了我头是真的被焊晕的,要吐的那种感觉。

网友V:
用了mems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的吧?
就是板子差了点,加油啊

网友W(2014-03-20):
那种东西焊接多了眼睛受不了

网友X:
楼主以后要多多的展示一下自己的东东呀

网友Y:
我这个新手支持支持你...哈哈.哈哈..

网友Z(2014-07-03):
不错,牛人一拨接一拨的!

网友AA:
感觉挺好玩过的 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