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例化元件,是在不会,希望大家帮忙下

楼主(2011-03-21):
我只会简单的例化,比如说顶层和底层的引脚都一样的那种
下面的图我就不会了

我自己的例化程序,编译不成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lock is
port(
clk,reset :in std_logic;
time_out :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rtl of clock is

component time_ms is
port(
clk ,reset :in std_logic;
ms_out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time_sec is
port(
clk ,reset :in std_logic;
ms_in :in std_logic;
sec_out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time_min is
port(
clk ,reset :in std_logic;
sec_in :in std_logic;
min_out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time_hour is
port(
clk ,reset :in std_logic;
min_in :in std_logic;
hour_out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begin
u1:time_ms port map(clk=>clk,reset=>reset);
u2:time_sec port map(clk=>clk,reset=>reset,ms_in=>ms_out);
u3:time_min port map(clk=>clk,reset=>reset,sec_in=>sec_out);
u4:time_hour port map(clk=>clk,reset=>reset,hour_in=>min_hour,hour_out=>time_out);
end architecture;

网友A:
你说的编译不成功.那报错信息是什么,能贴出来看下不?
因为你还包含了4个元件.其中任何一个有错误,都会导致编译不成功.
可能不光是你顶层的问题.
另外,你clk和rst共接那么多的子元件.建议你加个BUFG,别直接相连

楼主:
单个编译都是成功的
不然也不可以生成原理图上需要的符号

楼主:
帮帮我啊,我实在不会了

网友A:
楼主用的应该是QUARTUS吧....你编译错误的话,能否把报错信息贴出来哈.

今天仔细看了你的代码...发现是你没写对哈.

你component中定义的引脚..和你port map中的 有些对应不起来阿.
在component中定义了的.必须在port map中一一对应,不接的也必须声明是open还是gnd;

网友A:
举个例子来说,你time_hour中 只有 rst,clk,min_in,hour_out.....但是在你下面map的时候.怎么就多了一个hour_in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