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F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1-03-21):
如图是用RFSIM99仿真的一个简单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的S21 S11参数,从图上看到随着频率的越高,S21越小,S11越大,当S21足够小时,S11趋向于0dB,即对于阻带频率,滤波器正向衰减非常大,阻带能量全都反射回去了而不是被阻容器件所衰减。从图上看,入射波要么通过端口,要么反射回来,好像是 即LPF本身不会有功率吸收,不会发热。请问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么?无源滤波器的滤波原理就是失配?

网友A:
实际滤波器是有阻性环节的,这时必然有能量消耗,理想器件在现实中不存在。

楼主:
谢谢CHUNYANG,那么理想情况下滤波器上是没有能量消耗的?滤波器的原理是失配,是将不要的能量反射回去,而不是将不必要的能量短路掉,请问我这样理解有问题么?

网友B:
to 3L:

对于(理性)无损滤波或匹配网络,能量入射后分成两部分,其一为“透射”能量而其二为“反射能量。这里,不存在“短路掉”(即能量平白无故的消失)的说法。

相关的一个简单例子就是终端短路的传输线。若入射一个能量(电磁波),此能量不会被“短路”,反之会被反射回去,和原入射波合成一个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