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过模拟串口的进来

楼主(2011-03-21):
现在公司有款产品有需要三个串口,可使用的单片机只有两个串口,前辈就随便连了两个IO口到了RXD,TXD上面。说是可以模拟串口。搞过的出来说说有实例更好。避免走弯路。模拟串口通信的效果怎么样呢?谢谢了

网友A:
代码编制合理就没问题。

网友B:
还是用硬件可靠些灵活些,当然这个还要看你用的单片机的硬件资源是否够,以及程序的资源消耗。采用模拟的方式需要在调试阶段下点功夫,当然,如果你的单片机厂家的应用资料有软件模拟串口的文档那就事半功倍了。记得好像TI和PIC的有相关的模拟串口资料。不过退一步说,如果可能,可以采用有三个以上串口的,比如STM32系列(我不是做广告)。

网友C:
http://www.laogu.com/wz_2767.htm      楼主  这里有篇帖子   挺详细的

网友D:
效果还可以,但是需要占用一个定时器。不用定时器的话,软定时会占用MCU时间。

网友E:
看你用什么单片机,以前我用C8051F,结合PCA中断(也相当于定时器),模拟过两个串口,效果还不错。例子新华龙网站上就有,基本上是拿来就用。

网友F:
用过延时模拟串口的

网友G:
用过义隆的 78P458 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