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压电路。放大。

楼主(2011-03-21):
有哪些方法能把0-100mV 升压到0-5v。 新手求思路求方法。可以的话。分析下。在可以的话。给实例参考下。
最好是设计放大电路

网友A:
0.5V这个电压 有点低。三极管的be结都不够。传统的Step-Up 肯定不行。 可以考虑一下Charger Pump结构。
http://www.linear.com/product/LTC3108
看看这个芯片吧。

网友B:
LZ问的是信号电压还是电源电压?

网友C:
如果是想把信号放大,用运放即可。如果是想当电源用,我这里有图。

网友C:
改一下变压器和Q1,可以把电压降的更低。

网友D:
太强大了,,70MV

楼主:
LZ问的是信号电压还是电源电压?
引用 网友B:

跟这个有关系吗?可能是电源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