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这样用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22):
求高手解释,谢谢

网友:
PN节限压?

网友:
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吧

网友A: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B:
双向限幅应该更准确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
双向限幅应该更准确
引用 网友B:

双向限幅应该前面有个负载电阻吧?

网友D:
限幅,不让电压高于0.7V,也就是二个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E:
保护作用吧

网友B:
双向限幅应该前面有个负载电阻吧?
引用 网友F:

他的电路没画全吧

网友G:
限幅,楼主电路应该是个热电偶,长线时加这两个二极管是为了防止过高的差模感应电压,这样的限幅电路无需负载电阻,信号源的内阻不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