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款51单片机,flash大于32k,带eeprom

楼主(2011-03-22):
之前用stc89c58,板子都做出来了,但是现在需要增加一些功能,发现flash存储器不够用了,而stc89c516没有eeprom,能有替代的单片机吗

网友A:
更改编译器的配置,编译的程序段会变小,如果使用汇编编译的结果大于32K,我只能说佩服了!

网友B:
解决第一个问题,用改变编译器的优化级别方法。

楼主:
是不是这里的优先级啊,更改为第九项吗
我用c语言,呵呵

网友C:
改变优先级有时候会出问题难查,  应该先多检查自己程序,优化结构缩小体积。

网友D:
可以用STC11F系列的,不过速度快很多,软件延时或外部时序要调整

网友E:
C8051f系列
128 or 64 kB of in-system programmable Flash memory
8448 (8 k + 256) bytes of on-chip RAM
我是新手,好像这个片子与你的差别很大

网友F:
是不是这里的优先级啊,更改为第九项吗
我用c语言,呵呵
引用 楼主:

是这里优化,但要注意有时优化后有影响。。。

改变优先级有时候会出问题难查,  应该先多检查自己程序,优化结构缩小体积。
引用 网友C:

非常正确!

可以用STC11F系列的,不过速度快很多,软件延时或外部时序要调整
引用 网友D:

STC11F40XE,STC12C5A40S2起就可以了,引脚都兼容的。但都是1T的,延时要调整。

C8051f系列
128 or 64 kB of in-system programmable Flash memory
8448 (8 k + 256) bytes of on-chip RAM
我是新手,好像这个片子与你的差别很大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封装引脚都不一样,要改板。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G:
哈哈.傻了吧.....

改板子吧.....

优化千万别用.除非你完整看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