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读写内部flash的代码究竟哪儿错了呢?

楼主(2011-03-22):
void ISP_Triger(void)//ISP触发
{
    ISPTRG |= ISPGO;   //触发ISP
    while((ISPTRG&ISPGO) == ISPGO);         //等待
}
void ISP_Enable(void)//ISP使能
{
    Un_Lock_Reg(); //开锁
    ISPCON |= ISPEN; //打开ISP功能
}
void ISP_Disable(void)//关闭ISP
{
    Un_Lock_Reg();        //开锁
    ISPCON &= ~ISPEN;//关闭ISP功能
}
uint32_t FLASH_Read(uint32_t addr)
{
    uint32_t ulTmp;

    ISP_Enable();//ISP使能
    ISPCMD = READ;//读命令
        ISPADR=addr;   //需要读出数据的地址
    ISP_Triger();          //触发ISP
    ulTmp = ISPDAT;          //读取数据
    ISP_Disable();          //ISP关闭
    return ulTmp;          //返回数据
}
void FLASH_Erase(uint32_t addr)//擦除
{   ISP_Enable();//ISP使能
    ISPCMD = PAGE_ERASE;//整页擦除命令
    ISPADR = addr;//ISP擦除首地址,每次擦除512字节
    ISP_Triger();//触发ISP
    ISP_Disable();//关闭ISP
}
void FLASH_Program(uint32_t DATA,uint32_t addr)
{   ISP_Enable();//使能ISP
    ISPCMD = PROGRAM;//编程命令
    ISPADR = addr;//编程地址,累加
    ISPDAT = DATA; //把数据送ISP地址寄存器
    ISP_Triger();//触发ISP
    ISP_Disable();//关闭ISP
}
怎么就不能正常读写呢?
芯片是m058,我在主程序中把一个数据存入内部flash,再开机的时候读这个数据,每次读出的都是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楼主可以断点调试,运行到具体的代码时,相应的寄存器是否置位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问题已经找到了,代码没有问题,主要是对m0的操作不了解,对内部flash操作必须先擦除,然后才能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B:
哪个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