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兄弟们讨论一个干活时(焊接)的工具——吸气泵!

楼主(2011-03-22):
用烙铁焊接时,焊锡丝的那股烟实在受不了,现在只要吸入点,胃就不舒服,这次稍微干了点活居然搞的肠胃不调,拉肚子了——呵呵,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跟我一毛病的......本来干活时桌子上有一个小风扇,脚一踩就吹一下,但效果不好,还会吸到那股松香味道,拉了两天肚子后决定想办法彻底消灭这股可谓的烟!

经过思考,觉得靠“吹”是不行的,必须要靠“吸”,想到小时候玩过的微型吸尘器,一个离心风扇,吸力超强,估计一直开着也不会影响焊接、同时还能可靠的吸走那股烟,如果改造一下,排气的部分也可以通过管路把气排到窗子外面就好了,在淘宝上搜索了半天,“排气扇”、“排气泵”、“吸气泵”......总没有一个现成的!

哪位兄弟手上有这玩意的?或者用过的?——不想浪费太长时间DIY,有现成的就买一个!

网友A:
觉得那味道好闻的路过。。。。
还觉得洗板水的味道更好闻,嘿嘿

楼主:
楼上的兄弟,I 服了 U !

网友B:
这个... 最好弄个厨房用的油烟机
公司的吸气泵都成摆设,吸气效果差,而且吸的气又排到屋里了

楼主:
4楼的兄弟公司里有这个东西?能告知型号、或者图片么?

网友C:
楼主该用的是吸烟扇,早就是生产线上广泛使用的小设备,就是个小轴流风机,不过不是吹而是吸,前面有块吸附绵,用时将之靠近作业区域即可。

楼主:
哈哈,根据春阳的提示,淘宝上终于找到了这个东西的正确名字:吸烟仪!

不过仔细看了一下,这个东西有点缺陷,因为使用的还是普通风扇,所以吸力应该不如离心风扇,看了不少买家的评价,感觉使用效果一般。

网友B:
4楼的兄弟公司里有这个东西?能告知型号、或者图片么?
引用 楼主:

效果不好,俺在几家公司都有这玩意儿,但效果都不好
要离的很近才能有效吸烟

但实际操作中,离吸烟器太近不方便焊接

俺在想要是有吸油烟机那样的玩意儿,挂在头顶稍偏前的位置,那就很猛了

不过大陆工厂估计不会这样弄,那玩意儿贵
工人的健康在中国不值钱
能弄个小吸烟仪装装样子就不错了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137700489

俺在淘宝上看到这个小型油烟机,觉得可能比较适合,估计吸力应该比较强劲——就是稍微大了点,不过290mm * 290mm 应该还是能接受的!

网友D:
找个PC电源上的风扇,然后自己用纸壳做个喇叭口外壳,效果还行,试试

网友E:
顶10楼的  我们公司就是自己设备上的风扇 48V电动。。。很猛啊  够了

网友F:
俺也觉得那个味道挺好闻的~~~:lol换好一点的焊锡丝吧

网友G:
附近放一个抽烟机吧。

网友H:
电脑电源里的风扇拆一个好了,挺不错的。本来也就是一个风扇吗。

网友I:
正规的做法是那个风扇+一个的烟道。
那个风扇一定要配烟道的。 实际工厂里也是这样的。

网友J:
稍微大点的风扇反个方向就可以:lol

网友K:
我们公司生长线上也是15楼说的那样,不过,那玩意吸烟效果不好。

网友L:
我就用一个交流风机,放在焊接台前面,吸烟。

网友M:
带防毒面具:P

网友N:
找个CPU风扇,反过来放不就行了,后面最好接一个排气管子,临时想的呵呵

网友O:
离职吧.你过敏了....身体受不了就不好干了

网友L:
有铅焊锡,焊接的时候烟雾吸到鼻子和喉咙是有反应的,只是自己要注意别总往鼻子里吸,我是在焊台前放一个自己弄的风机。

网友P:
同感,不仅是不好闻,还对健康不好。

网友Q:
我觉得要是有哪家厂商生产带香味的锡丝,肯定热卖

网友Q:
要是到淘宝或是当当上,买,可能不是想要的类型,不如自己组装一个,花不了多长时间,最重要的是做那个的得经常闻

网友R:
一直在忍着。。。。。

网友S:
干活的时候戴个口罩吧,应该有点用!

网友T:
以前焊东西都是自己鼓嘴吹:L

网友U:
风扇反向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