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字节的问题

楼主(2011-03-22):
想问一下各位:字、字节、字符、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从这些东东的关系再联想到别的一些东西,例如我们所说的通信为9600,那这个9600是什么等等,不知道那位高手对这些东西都有一个详细的解释?

网友A:
9600是 baudrate,是bit/s
然后去掉协议开销,就没有多少了

网友B:
字:四个字节 32位
半字: 两字节  16位
字节: 8位
字符: 占一个字节,也就是字母或数字的ACSII码值。一般用单引号表示如 ‘A’。
字符串:顾名思义就是由多个字符组成的一串数据。用双引号表示。如 “Hello World.” 注意,字符串的长度不是每个字符长度之和,因为字符串的最后会多加一个空字符。就像‘a’ 和“a”是有区别的。
波特率:也就是比特率,表示的是通信过程中每秒传送数据的位数。

楼主:
还有一些别的和字节这些有关的吗?都说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字节只是一个存储空间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