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兄弟们点评一下这个“电源防反接”电路的优劣!

楼主(2011-03-22):
该电路的目标:实现正确接入时,防反电路的压降尽可能低,反向接入时,工作电路的电压尽可能小。
该电路是参考的网上的,但没用过(对MOS不是很熟),所以请对MOS有使用经验的兄弟点评一下,该电路是否实用?

网友A:
mos好像画反了

楼主:
没反,反了就不好工作了——MOS内部集成了一个从S到D的稳压管(从D到S就是二极管)!

楼主:
真的天大的怪事——我如图搭了一个电路,+5V输入端实接+12V,输出经个7805供一个ARM板工作,奶奶的,正接测试效果相当好,管上压降0.02V,反接测试的结果好的让我惊讶,对GND测量输入为-12V,输出居然是+0.5V!!!——是的,+0.5V,不是-0.5V!!!!!!

这个......这个......,么子解释呢?

网友B:
楼主既然知道MOS管内部的二极管(不是稳压管),输入反接时会发生什么应该不能理解,注意,必须考虑负载接入的情况。

网友C:
电解电容的残余电压而矣,负载换成纯电阻就不一样

楼主:
楼上的兄弟一语点醒我梦中人!

网友D:
内部还有一个体二极管呢。

网友E:
成本有点高。静电也是个考验

楼主:
成本暂时不考虑——关键是该电路的可靠性如何?如9楼所说的,静电该如何防?

网友F:
在电源端各串接个二极管不行吗?

楼主:
在电源端各串接个二极管不行吗?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多余的压降当然没问题——问题是没有,5V电源,电路就需要标准5V工作,怎么办?

这个电路测试下来,正向压降0.02V,非常好!

网友G:
电路不错,适合大电流场合,二极管适合小电流。

网友H:
呵呵,总感觉此处用电压驱动型MOS管不是很好,电流驱动性质晶体管才好。

网友I: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J(2012-08-30):
输入小于20V,用二极管就可以了吧!

网友K:
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才是王道!记得有位兄弟说过:谁烧我板子,我烧他电源!
我给客户供货的一个产品,DC24V供电的,有10%的几率用户会把电源接反,自从我反向并联了二极管之后,问题就少得多了。

网友F:
LS的方法够狠。

网友L:
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才是王道!记得有位兄弟说过:谁烧我板子,我烧他电源!
我给客户供货的一个产品,DC24V供电的,有10%的几率用户会把电源接反,自从我反向并联了二极管之后,问题就少得多了。 ...
引用 网友K:

:lol 好办法,采用了

网友M:
输入反接时mos的源极浮空,mos的状态不太好确定(取决于负载阻抗)。最好在栅源之间加个100K电阻以确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