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原理图里的总线画法

楼主(2011-03-22):
protel里一个带总线的大项目,总线一定要连到引脚才可以吗?用网络标号又怎么用可以使编译通过,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想连接到引脚就用网络标号,不需要画总线了吧
用网络标号直接编译应该能通过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啊  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