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仿真正常 烧写到单片机后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1-03-22):
c程序keil仿真调试一切正常,但是当我用superpro烧写器把程序烧到单片机时,显示乱码,我的单片机是p89c58x2。请高手分析原因

网友A:
不是高手,但认为这种情况是程序算法(逻辑)错误可能性较大。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呢,是不是我的code太大了

网友B:
会不会在烧写的过程中出问题了,

网友C:
那就电路问题,比如该拉的地方不拉之类。具体你要干嘛也不知,贴图贴代码。

网友D:
程序仿真通过不代表没问题,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E:
显示乱码? LZ有用到数码管还是LCD。
如果是LCD(标准的),那应该是你的程序代码有问题,再检查一下烧录正确与否
如果是数码管,看看你仿真的数码管和你的实物封装是否一致,是不是连线错误所致,从代码到硬件一步一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