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脉冲电路不接示波器就不正常,接上示波器就正常了

楼主(2011-03-22):
我的光电脉冲电路信号输入只要不接示波器,信号就不正常,接上示波器后,电路的波形就正常了,请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注意地回路的影响,示波器接入时,因示波器的地线与大地相通,所以相当于提供了一条接地线。

网友B:
试下接10p的电容,也可能是示波器探头的等效电容

网友C:
肯定是地线的问题。

网友D:
“接上示波器后,电路的波形就正常了,请教是为什么呢?”
那波形不正常你是怎么测出来的?

另,试着把示波器的电源拔掉,如果还是不正常,那就是地的问题。
如果正常了,那就是探头pf电容问题(但可能性应该很小)

楼主(2011-08-29):
呵呵,搞定了,在输入到地之间接个1M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