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232的问题

楼主:
设备的232电路如下,采用MAX3232,设备采用3.3V供电,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连接电脑的时候经常遇到一插设备,设备就死机,有时把电脑也死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怀疑设备的串口时3.3供电,PC的串口时5V供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都是转换成了232电平,感觉这个理由站不住脚,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补充:电感处为电源输入端,VCC为转换的3.3V,另外另一设备采用2节干电池供电,转换芯片为RN5R501A,转换出5V,这个设备可以正常工作,而且很稳定

补充:现在我给这个设备用2节干电池供电,即3V供电,设备可以正常工作,四轴飞行器现象,测试串口很稳定

继续补充呀。我把3232换成模拟串口,也可以正常工作,四轴飞行器现象

供电系统如图,输入端是1.5V的干电池,电源芯片用的是RN5R331A

供电系统如图,输入端是1.5V的干电池,电源芯片用的是RN5R331A

模拟串口电路

模拟串口电路

网友A(2011-03-22):
板子是怎么供电的?隔离的吗?跟电脑用的是同一组AC吗?

还有插设备的时候,要保证GND先接上。

网友B:
串口电路放上来没用,不是分析电源电路吗?
电路图都是典型电路,现在主要注意方面:
1.确定你的芯片供电是否真是3.3V
2.还有2楼的也应保证。

网友C:
是两个设备间的地电位不同所致,需要事先可靠的接大地。

楼主:
共地没问题,设备的地通过数据线连接到电脑的

楼主:
现在我把这个设备的供电改成2节干电池之后,非常稳定,也不死机,貌似跟电源有直接关系

网友D:
电容接的不对

网友E:
电脑串口不是5V,是11V左右,如果设备用市电降压供电,那电脑和设备就有可能会共地,信号电平又差这么多,有这样的情况也算正常

电池供电的话,系统是独立的,即使电平不一致,只要在许可范围可以识别,通讯就没问题

网友F:
美星的好像经常有这种问题,以前用MAX262,一上电就烧片子。

网友G:
应该是共地问题,将信号地和屏蔽地都接好试试

网友H:
这个我碰到过,我的那个是因为232质量问题,市面上的232假货多,资料上能允许3.3V的电压工作,但实际上假的232只能用5V工作。买贵点的232去吧

网友I:
再确认一下V+管脚怎么接。

可以不用MAX232,目前市场确实有这个国产货,价格比进口货便宜不少。改用SP323,LTC1386试试。

网友C:
假货不会造成死机,顶多不能正常工作,地电位不同时在接入瞬间会有很大浪涌,这才是造成问题的原因。

网友D:
3232  V+的电容是接地

网友J:
232通讯要接地线    总共3根线  看看是不是没有地线

网友K:
嗯,地线的处理,需要谨慎呀

网友L:
14楼说的是对的,3232  V+的电容是接地,我遇到过!

网友M:
我也碰见类似的问题,发现是3232的接线和PC端口的接线刚好反了。
不过,3232确实用的时候问题太多了。
希望能看见LZ解决自己的问题,顺便给大伙说说解决方法。

网友N:
还没解决吗?

网友O:
max232跟3.3V的芯片不能正常通讯吧,我现在也正遇到这个问题。将232跟芯片的UART接上之后,测UART的两根通讯线的电平都不一样,一个是3.1,另一个是4.6。

网友P:
1、TXD/RXD线上可以串接小电阻试试。
2、PIN11、PIN13一定要接到地吗?

楼主:
现在是同样的电路,我用3V供电的话,就没这个问题,但是用1.5V供电才有这个问题,另外3232手册上有写V+可以既接地也可以接电,原话是C3 CAN BE RETURNED TO EITHER VCC OR GROUND.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终于找到问题了,因为买的3232都在一个盒子里面放着,昨天无意拿到了一片自己买的3.5一片的3232,试了下竟然没有问题,然后仔细比对了个2中3232,一问采购,他说他买的是1.5元一个的3232,我当时那个恍然大悟呀~~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打电话问了供应商,MAX3232有3种工业级的,一种是美信原装的,6块一片,一种是国产的3.5元,一种是比较差的国产,1.5元,我那个晕呀

网友Q:
我也不懂  谁来解决啊

网友R:
to 25楼:
看来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原因啊,你原来的RS232电路中至少有两处错误:
1. V+接电容然后接地。
2. 第13脚R1N是RS232电平,范围是+5V~+15V(逻辑0),-5V~-15V(逻辑1)。
   这样的一个脚直接接地,肯定是不合适的。还不如悬空。
我业余DIY的串口调试模块已经卖了100多个了,都是这样接的,一直都挺稳定的。

楼主:
是我的错误吗?手册上的C3 CAN BE RETURNED TO EITHER VCC OR GROUND是样子?

楼主:
另外发接地,收悬空也是正常的

另外我也试了悬空,问题一样,芯片是山寨的,换原装美信的就OK了

网友R:
你现在还是用一节干电池供电吗? VCC用万用表测过没有。国产的话,最好还是用比较准的3.3V供电,不准的话容易坏片子。

进口的芯片我用sp3232的,VCC从3.3V到5V供电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