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请问microblaze_v7_10_d not found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1-03-22):
在xilinx官网下的xapp957的design file
我用12.3打开工程时更新IP核版本,12.3的microblaze版本是8.0,xapp957的microblaze版本是7.10的。但是最后提示microblaze_v7_10_d not found
然后提示“find and selecet IP Source dirctory :microblaze_v7_10_d”
请问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2011-05-31):
帮忙顶上去

网友B:
应该是版本不一致的问题
你看看在12.3里面有没有microbla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