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电路做方波振荡器

楼主(2011-03-22):
请问各位蝈蝈,555能够做到38khz的方波振荡器吗?
为什么我怎么调都失真呢?
急求~~
电路参数配置 ????

网友A:
可以的,我还做到300K的呢,设置参数时充放电的时间尽量相等因为要做方波,我这里有个300K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我算出来结果 是
R1=1.23K,R2=100,C=0.001UF,R1和R2差距尽量大

网友B:
t≈0.69rc自己慢慢整

网友C(2011-09-21):
用這個軟件一算就知道了555 的

网友D:
试试楼上软件

网友E:
怎么失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