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3路独立PWM的MCU

楼主(2011-03-22):
想找个驱动RGB三色LED的MCU. 需要
1. 三路独立PWM驱动LED的三色组成彩色.
2. 一个UART口接收信号.
3. 工业级别. 带EEPROM或内部flash能模拟EEPROM更好.

网友A:
4路PWM,256的类EEPROM,请联系我

网友B:
ST
AVR
都有

楼主:
ST的STM8S10XX系列听说工业级别测试结果不大好.  这个产品室外工作, 工作环境温度变化非常大. AVR的供货麻烦.  还有没有其他的?

网友C:
没必要特地找带PWM的IC,而且是用来控制3色等?

网友:
PIC16F1933

网友D:
好像是我搞的DMX512解码用芯片。

网友E:
自己用定时器写吧。LED要求不高

网友F:
新唐的M051(ARM Cortex-M0),很合适楼主,也很适合DIY!
1、提供8路独立PWM输出或4路带死区互补PWM输出
2、内置两个UART,支持自动流控制、485和红外
3、内置4K EEPROM,好像是FLASH模拟的,工作温度-40——85

网友G:
瑞萨的R8C 系列 R5F212A8   可以做多路PWM ,3个串口 ,内置FLASH 可以做EEPROM用

楼主:
有没有价格不超过3块钱的. ROM 4KB. RAM 128B. 14PIN就可以了.

网友H:
STC12C56xx系列有4路PWM和串口,不过驱动LED我经常用模拟的PWM,比如9路PWM驱动3个RGB的LED

网友I:
STC12系列能满足

网友J(2011-05-05):
也许楼主也可以考虑非单片机的方案:
底下附图的LED恒流驱动IC, 可以直接支持DMX512解码
并已验证过国外大厂DMX512主控, 如E:cue, Sunlite等
IC可于 5V, 12V, 24V, 36V工作, 不需要使用降压IC,
IC自带恒流输出, 并内建14位Gamma转换
IC接受差动对输入(省掉RS485)
不同型号还包括差动对输出(等于自带放大)

cabinet1013@163.com

网友K:
是个单片机都能完成的任务,最多就是灯闪闪,变变颜色而已

网友L:
单片机可以随便找。但是建议不要直接把MCU引脚给LED供电,还是用专用的驱动IC比较好。
最常用的是MBI5026,老产品了。缺点是不能实时调节RBG的明暗。
你也可以考虑其他的,TM1803之类的都可以,市场上这类IC很多的。
做产品的话,必须考虑这些。如果是自己玩玩的,那就如15楼所言,随便找个MCU,最多就是灯闪闪,变变颜色而已。

网友M(2013-02-26):
引用 网友J:
也许楼主也可以考虑非单片机的方案:
底下附图的LED恒流驱动IC, 可以直接支持DMX512解码
并已验证过国外大厂 ...

您好,能否提供一下你的联系方式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价格不超过3块钱的. ROM 4KB. RAM 128B. 14PIN就可以了.

价格才是根本,太多3路独立PWM的型号了。

网友N(2013-09-24):
笙泉MA803,这个行业的产品都是用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