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oc 引脚输入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1-03-22):
我想用cy8c29466的一个引脚如P2_0先进行电平输出再进行数据输入,可是不知道怎么实现,就连怎么定义都不知道,感觉自己太弱了,恳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It is easy, 配置P2-0的驱动方式后,就可以实现,用了这3个寄存器:
PRT1DM0
PRT1DM1
PRT1DM2
You may want to read AN2094, that is the exact example you want to implement.
http://www.cypress.com/?rID=29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正是我需要的资料,看了之后会了,学习了,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B:
另外建议你尽量不要用同一个引脚既做输入,又作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办法。要采集传感器的数据,那传感器只有SDA口,没有SCK。用一个引脚会有大的问题不?

网友B:
这样的话你试试吧,一般也没什么问题。你就按照2楼给你的资料设置。输入时一定不要忘了先清除引脚上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