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封装时候的一点点疑问

楼主(2011-03-22):
建立类型(part)封装时候那里的pins选项下面的pin group那一栏里,电源和地设置为signal pin和Gate-A有什么不同?设置为signal pin时候type swap seq.都是不可更改的状态,检查时候提示封装有十个脚而只有七个有定义,设置为Gate-A时候可以选择为VCC,GND,后面也可以更改。我现在是做一个充电IC的封装,里面有两个VIN,又会提示重复,请问如何设置?新手刚学没几天,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