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看看我的超声波测距程序哪错了

楼主(2011-03-22):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int    th,tl,time,juli;    //定义四个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tab []={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sbit     out=P1^0;                   //40KHz超声波输出口
unsigned  int   chenggong=0;
unsigned   int   chaobiao=0;
unsigned  int   flag;     //定义一个变量作为标志位
void    reset()       //初始化子程序
{
    TMOD=0x21;      //开T1的方式2,8位自动重装载,开T0的方式1,16位的,最大计数为65536
TH0=0x00;      /*65ms计数初值*/
TL0=0x00;
ET0=1;       //开定时器0分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TR0=1;       //不启动定时器0,等要发射时才启动,开始计数

    TH1=0xf4;         //定时器1赋值,用来产生40KHz的波形
TL1=0xf3;
ET1=1;       //开定时器1的分中断
//  TR1=1;       //不启动定时器1,用来控制发射
// EX0=1;          //开分中断
IT0=1;       //下降沿触发
flag=0;          //标志位清零
P1=0xff;      //P1口作为输入口,置1

}
//=========延时程序,时间可控,由a的值决定大小===================
void    delay(int  a)
{
  while(a--)
   ;
}          //给a=1000延时时间为1ms
//=========定时器1中断子程序=====================================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out=!out;                        //每隔12us取反一次,会引起误差

}

//=========定时器T0中断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haobiao=1;              //显示超标的灯,范围为0.065*340/2米
}
/***************************外部中断0程序***************************/
PINT0() interrupt 0
{
      EA=0;      //进入外部中断0后就关掉总中断
   th=TH0;     //将时间送入暂存器
   th<<=8;
   tl=TL0;
      time=th|tl;      //算时间,高8位要乘以256,再相加
      time*=12;             //因为定时器默认为12分频
   juli=time/58;   //为什么除以58等于厘米,  Y米=(X秒*344)/2
                            // X秒=( 2*Y米)/344 ==》X秒=0.0058*Y米 ==》厘米=微秒/58
   chenggong=1;    //显示测距成功指示灯
   TH0=0x00;       //清掉
   TL0=0x00;
   TR0=0;          //关掉定时器0,等发射时再开
   EX0=0;                   //关掉外部中断0
   EA=1;        //开总中断
}
//===========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d)
{
int    q,b,s,g;
q=d/1000;
b=d%1000/100;
s=d%1000%100/10;
g=d%1000%100%10;
P0=0Xfd;
P2=tab[q];
delay(50);
P2=0xff;
P0=0Xfb;
P2=tab[b];
delay(50);
P2=0xff;
P0=0Xf7;
P2=tab[s];
delay(50);
P2=0xff;
P0=0Xef;
P2=tab[g];
delay(50);
P2=0xff;
}
//===========主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j;      //用来显示跑圈计数,显示10次
j=10;
reset();         //初始化
while(1)
{
  EX0=0;                       //先不开外部中段
  TR1=1;        //启动定时器1.产生40KHz频率
  TR0=1;        //启动定时器0,计数
   delay(30);       //延时4ms,发射一段的波形
  TR1=0;        //停止发射
  delay(5);           //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开外部中断,时间大概为0.04/340秒,避免发射
                               //后直接接收。而不是反射回来的信号。所以它的盲区是小于4cm
  EX0=1;                       //启动外部中断0
  if(chenggong==1 && chaobiao==0)
  {

  while(j--)
     {
      display(juli);     //显示10个周期
     }
  j=10;

   }
   else
    {
  chaobiao=0;
  display(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