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value line discovery不能調試

楼主(2011-03-22):
我用IAR 5.30版本,發現不能調試discovery.在ST-link的設置里只看到
  " there are no tool-special options that you can set"
哪位大俠知道是怎麼回事?

网友A:
ST Link在IAR下除去选择SWD还是JTAG,本就不需要配置,PC上能显示有个U盘,调试工具选择ST Link即可使用。
以前我在5.3下用没有问题,现在我更新到5.4,使用STM32LV Discovery也没遇到任何问题。

楼主:
問題是我的不會出現那個SWD和JTAG選項,只有那一行英文字

网友B:
请选用IAR v5.50以上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