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信号处理问题

楼主(2011-03-22):
请教大侠们,通过GPS的接收IC输出的信号还需要通过那些处理才能得到时间信息,不需要地理位置,只要时间信息,接收IC内部图如下

楼主:
自己关注下,等待大侠指点

网友A:
这个首先要看你所用的前端芯片的功能,即是否带有基带处理功能,如果带有,输出数据中将包含时间信息,否则需要自己做基带处理,同样有专用的带算法的芯片,如果完全自己做,需要理解掌握GPS协议和数据处理方法。

楼主:
多谢春阳前辈指点,刚刚看了下,这个芯片经过下变频,再2bit的AD采样输出,没有基带处理的功能,自己做基带处理,还真有点挑战,呵呵,之前看了SIRF star系列的接收芯片,内部带了ARM7处理器,应该有基带处理的功能吧,就是价格有点贵,春阳前辈能够推荐价格便宜点的带基带处理的接收IC吗,我就只要提取时间信息,专用的基带算法芯片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A:
这个具体我也不清楚,没有做过GPS接收机本身。Sirf是业界的知名公司,产品线比较齐全,不妨关注一下,如果说价格便宜则是台湾厂家的产品,但价格跟量的关系很大,批量采购是个商业问题。

楼主:
经过基带处理输出的信号是NMEA0183标准格式的吗

网友A:
现在的成品GPS基带都支持NMEA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