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电机说明

楼主(2011-03-22):
[local]1[/local][local]1[/local]

网友A:
楼主的东西呢!

网友B(2011-08-10):
好像立式空调用的是空心杯电机

网友C:
估计是文件大小超过了规定 没传上来

网友D:
嘿嘿,什么都没看到。

网友E:
我有个接近200人的空心杯电机厂.一直没办法把电流做下来.!几年都找不到根本的问题!有没有高人能教我能把空心杯的电流做低啊?求高人指点!可以亲自来我厂里指导!我的电话18688611105!廖先生! ...
引用 网友F:

这话看着怎么有点别扭

网友G:
电流做不下来?  先把它当一般的直流电机 来算一下,

网友G:
转矩要提高, 要么 磁通变大 要么电流变大, 楼主说的现在电流变大,何不考虑让磁通变大。 硬件改善,减小转子和定子间隙 ,这个比较麻烦,工艺超级复杂

网友G:
建议楼主,拆几只 混合式 的步进电机 看看, 找东洋的步进电机拆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