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莫名自动接收功能

楼主(2011-03-22):
(无正文)

网友A:
485接口芯片的收发使能是各自独立的,将二者并联后一起控制即可,若此时接收端口还有数据出现则是测量环节引入的干扰,说明你的电路设计不佳。

网友B:
如果485芯片的RO脚输出有变化,表示A/B线路处于有效状态(-200mV~+200mV)。
1、检查RX_Enable信号是否良好控制。
2、另外,需要仔细考虑485芯片处于发送状态时,RO脚的状态如何控制,以便MCU不会误检测。

楼主:
我觉得我的原理没问题啊,上传一下原理图楼上的帮忙看看吧,多谢哈!

网友B:
一般485芯片RO脚默认输出为低电平,而MCU检测(内部UART控制器硬件检测)到低电平时表示有数据接收。
因此,根据你的原理图,建议RO脚加1个上拉电阻,使默认状态为高电平。
我以前经历过。。。:P

楼主:
加了还是没用啊,而且能确定就是485接收端收到的,和后级没关系,看看哪位大侠能给点意见啊,有没有可能和485芯片有关啊!

网友C:
原理图错了吧,/RE DE是收发控制,DI是发送数据端口

楼主:
原理图没错,因为接收数据都没有问题,只是A、B线上的上拉下拉电阻选得不合适,已经找到原因了,把上拉下拉电阻换小点就好了,谢谢诸位哈!

网友B:
你之前上下拉电阻值选多大的?

网友A:
楼主电路中DI接地,属于发0不发1,而总线逻辑1靠偏置的办法来通讯,这时当然要有合适的偏置才能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