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个关于ro-base 和 rw-base的问题

楼主(2011-03-22):
我用开发板FL2440 自带bootloader,启动后加载自己编写的应用程序,每次都是按照bootloader参数设置,加载到SDRAM,0x32000000地址处。
不论我在编写自己应用程序时ro-base设置成什么值,都是加载到0x32000000地址,而且,根据手册0x30000000~0x34000000处就是SDRAM
是不是ro-base在这里就不起作用了呢?

如果是这种由bootloader加载程序的运行的形式,是不是ro-base和rw-base的设置就没有意义了?

反过来也就是说ro-base,rw-base的设置是针对没有bootloader或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呢?

我主要是想跟清楚的了解一下ro-base,rw-base是怎么在程序加载运行中体现出来的。

谢谢指教!

网友A:
ro-base和rw-base主要是解决加载域和执行域这些问题的,详细的可以到网上去搜RealView Compilation Tools的Linker and Utilities Guide,其中第五章Using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s对你的问题有非常详细的解答。
ro-base和rw-base都是在使用简单链接模式时用到的命令行参数,而在使用分散加载文件的时候就彻底失去意义,你在程序中自己指定这些值是没用的,只能在链接时修改参数来指定。ARM的链接器在链接后产生的相应变量名分别是Image$$RW$$Base和Image$$RO$$Bas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