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遇到同样问题的出来冒个泡

楼主(2011-03-22):
STM8S103,VDD由3.3V LDO供电,PCB上靠近VDD接有1u电容,另外VCAP外接电容470n,RST外接电容100n。
做了1000片板,发现2片不能工作,测相关电压如下:
1:VDD 3.3V正常;
2:VCAP 0.15V,正常应该是1.8V,换同规格电容无效;
3:RST 0.02V, 正常上电后应为3.3V,换成10n电容无效;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出来顶一下吧

网友A:
VCAP偏小了,用个104的瓷片,不要用电解啊。

这两片搞不好已经坏了,测下VDD/GND和VCAP/GND是否短路了?
以前遇到过,后来发现问题是出在带电热拔插调试头上,注意了就再没出过。

网友B:
帮顶,2L看错了吧,已经是470nF了

网友C:
楼主,你上次的UART查询有问题,你什么解决了?我也遇到相关的问题

楼主:
VCAP偏小了,用个104的瓷片,不要用电解啊。

这两片搞不好已经坏了,测下VDD/GND和VCAP/GND是否短路了?
以前遇到过,后来发现问题是出在带电热拔插调试头上,注意了就再没出过。 ...
引用 网友A:

事实证明芯片并没有坏,只是没有启动。
上电后瞬时短接一下VDD和VCAP,芯片能启动并正常工作。
难道VCAP电压建立时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楼主,你上次的UART查询有问题,你什么解决了?我也遇到相关的问题
引用 网友C:

哪个问题?有连接吗?

网友C: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88276&highlight=
我的问题原因已经找到:与另外一个芯片通讯接口不兼容,稍微改了下电路,OK了,哈哈

网友D:
还没遇过,是不是焊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网友E:
如果确认VDD上电,VCAP还是没有1.8V,我觉得应该是芯片坏了。

楼主:
回楼上两位:
焊接没有问题;芯片也没有坏,在5楼已说明。

网友E:
竟然有这种情况!?长见识了

网友F(2011-04-24):
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G:
没确到过...

网友H(2012-02-19):
我也正遇到这种问题,我用的是stm8s103f3p6的芯片,VCAP端只有0.75V(外接电容为1uf),用st_link下载不了程序,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H:
终于解决,ST提供了两份DATASHEET,都是TTSSOP20封装的,但是管脚对应不上~我用的是STM8S103F3P6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J(2012-08-08):
STM8S103,VDD由3.3V LDO供电,PCB上靠近VDD接有1u电容,另外VCAP外接电容470n,RST外接电容100n。
做了1000片板,发现2片不能工作,测相关电压如下:
1:VDD 3.3V正常;
2:VCAP 0.15V,正常应该是1.8V,换同规格电 ...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J:
试着把1uF的电容取掉,竟然正常了。。。
把Vcap的1uF换成474,依然不正常
104,103,562,102都不正常,只有取掉了才可以

网友K(2013-07-12):
难道管管脚已经自带电容?

网友L:
大哥,stm8s的复位电路都是用 10k + 105 电容, vcap也是105电容,血与泪的教训,使用pdf中建议的5.1k+104 vcap 104 批量生产总是会有几块出问题,测试很多次,发现,输入电源未使用 ldo稳压,采用104电容,vcap 电压波动大,/rst经常都是低电平,无法复位,有ldo稳压则出现概率小,改用105基本没出现过vcap影响复位

网友M:
帮楼主顶一个  有时间   需要好好看看   顶一个

网友N:
STM8的初学者进来取经来了,感谢分享。

网友O:
VCAP可以不接吧,我发现我以前没接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P:
硬件1焊接的问题   有可能   楼主   顶一个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