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字乘法器芯片选用哪种好

楼主(2011-03-22):
(无正文)

网友A:
多少位的?有符号无符号?整数还是浮点数?

网友B:
要求应当具体一点

网友B:
好与不好的差异,不一定只以器件本身性能为前提,与应用环境和使用目的等条件相结合去衡量才适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做本科毕设,要做一个锁相放大器,进行微弱信号的提取,对精度的要求比较高,以前没有用过ARM和DSP,由于时间比较紧,想试试能不能用一个数字乘法器芯片实现被测信号和参考信号的乘法运算。由于做模拟电路没有什么经验,希望能找到一款数字芯片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进行乘法运算的两个信号要先经过AD转换,AD转换的结果一般为无符号整数,目前AD转换芯片还没有确定,位数还不确定。

网友C:
用cpld实现,有现成的库。

网友A:
锁相放大器一般用被测信号与同频率单位为1的方波相乘,
即:方波幅度为1的时候,输出与原信号相等;为0的时候,输出为0;
进而简化为方波信号控制模拟开关的使能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导师要求用晶振产生参考信号,以保证精准的频率,晶振能够直接产生方波信号吗?如果晶振产生的信号都是正弦信号,在转化为方波,会影响参考信号频率的精度吗?如果用您说的方法实现相关运算,用模拟开关芯片(不用ARM或DSP)就可以达到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