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5V器件的电平匹配求助

楼主(2011-03-22):
因为STM32的内部12位AD不能满足需要,所以想用外部16位AD,但是手上的这个AD 是接5V的。。。而STM32只有3.3V,虽说STM32有的管脚可以容忍5V,但是这样长期下去应该也不妥吧,所以想问下,怎样才能让5V的AD和STM32的电平匹配?还有就是STM32输出控制5V器件,是不是只要设成开漏输出,再上拉个10K的电阻到5V就行了?

网友A:
为什么说“虽说STM32有的管脚可以容忍5V,但是这样长期下去应该也不妥”?有何不妥?

STM32输出控制5V器件,只要设成开漏输出,再上拉个电阻到5V就行,电阻的大小要看你需要的驱动能力和信号速度,一般可以用10K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香主的意思是外部5V 的AD直接可以和STM32接?

网友B:
为什么说“虽说STM32有的管脚可以容忍5V,但是这样长期下去应该也不妥”?有何不妥?

STM32输出控制5V器件,只要设成开漏输出,再上拉个电阻到5V就行,电阻的大小要看你需要的驱动能力和信号速度,一般可以用10K电 ...
引用 网友A:

虽然说 5V 容忍的端口可以完全接上 5V 器件, 不会导致损害等问题. 但毕竟不是真的 5V 器件, 使用上还是有局限的. 请楼主很版主留意一下.
1. 就象楼主提到的 AD 问题, 即使 AD 口(当然资料称 STM32 的 AD 口不是 5V容忍的), 超过 AVdd 过大的输入电压, 恐怕对内部电路是有影响的.
2.  5V 容忍的端口作为输入, 对接外部的5V输出和输入, 由于电平临界点的差异, 可能导致异常. 比如 CMOS 电平的临界变换点在 2.5V 左右, 而 3V 器件可能在 1.6V 左右.
所以有可能出现, 5V器件认为是低电平, 而 5V 容忍的 3V 器件却认为是高电平.
3. 5V 容忍的端口作为输出, 驱动 5V 器件的输入, 原则上这样是有问题的, 但是版主给出了一个办法简单地进行了电平转换, 这是一个好办法, 基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也发现有个地方不允许这样做. 我做电机驱动, 使用 IR2110 做 MOS 管驱动, 如果 IR2110 的 VDD 采用 5V, 5V 容忍的端口就不能通过带 5V上拉电阻后连接 IR2110 的控制输入. 因为 IR2110 内部有弱下拉来保证 5V 容忍端口在复位时为低电平. 如果在这个端口上使用上拉输出, 会导致 IR2110 的内部下拉起不到保护左右, 将导致严重后果.
因此: 5V 容忍端口和 5V 器件的连接, 在使用时还是要注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airwill,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