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RCT6使用内部晶振时USART1初始化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22):
串口USART1的配置使用如下:
1. 首先启动USART1,但不使能它的接收中断RXNE,采用轮询的方式对接收数据进行读取
2. 2s后失能USART1,对其进行重新初始化,初始化中先配置通讯格式,并对接收和发送功能进行使能,然后清楚接收中断标志,使能接收中断RXNE,最后使能USART1.
使用条件:MCU用内部8M晶振配置出32M的PLL时钟作为系统时钟,且不与外部晶振连接
现象:系统运行到接收中断RXNE使能后,后面的程序不再运行;若在接收中断RXNE使能前不执行清除接收中断标志操作,系统可正常运行
备注:使用外部晶振配置32M的PLL时钟作为系统时钟时,串口USART1初始化中是否清除接收中断标志,系统均能正常运行
问题:在使用内部晶振时,串口初始化中为什么不能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网友A(2011-06-24):
楼主有关于RCT6的例程吗,给我一份呗。menglingqiang@712.cn

网友B:
请仔细确认配置正确。

网友C(2015-06-02):
香主,如何使用固件库函数初始化STM32的系统时钟,使用内部的RC振荡器8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