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的问题

楼主:
Honeywell 公司的热敏电阻 196-302lad-002,这是什么ntc还是ptc啊
网上没有查到此型号
相关的手册在哪有呢

1、我想根据温度变化输出电压,是采用上面这样方式的电路好呢,还是采用桥式电路好呢,惠斯登电桥?
2、输出的电压值能和温度保持线性关系吗? 有点误差我也能接受。
3、我不采用ad,cpu采集。而是得到模拟电压反馈到输入端,进行模拟PID控制

网友A(2011-03-22):
不知道材料的话可以不必关心,只要变化率和线性度可以满足即可,具体细节当然最好去制造商的官方网站下载器件手册阅读。较好的检出电炉采用电桥当然最佳,串联分压在要求不高时也能用,关键看你的应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