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功率

楼主(2011-03-22):
各位高手:
     电阻的主要参数:标称阻值、额定功率、允许偏差。其中色环电阻用色环表示了标称阻值和允许偏差,而电阻的功率如何识别?

                                                     谢谢

网友A(2011-05-16):
大小去识别

网友B:
不同功率的电阻体积不同,大功率电阻的体积足够大,会在上面标示,小体积的则没有空间印刷,这时需要记得不同尺寸下的电阻功率,具体可以去看电阻规格书。

网友C:
一般看体积大小,可能大于2瓦的直标

网友D:
插件的看体积,色环的插件上面一般都不会标有功率,而水泥电阻上面是有标功率的。

网友E:
看直径吧?

网友F:
从小到大?
看来搞错了。
中间那个肯定是最小的
5# 老鱼探戈

网友D:
从小到大?
看来搞错了。
中间那个肯定是最小的
5# 老鱼探戈
引用 网友F:

921给它来个冒泡法? 一次就够了 ;P
图片是网上找的,老鱼说的是体积从小到大,跟排列顺序无关。

网友G:
哈哈, 不还有个误差值嘛

网友H:
我也不会分这个,来学习一下。

网友I:
贴片跟插件也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