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我想求两轮平衡车的程序

楼主(2011-03-22):
我现在硬件做好了,传感器是用enc-03陀螺仪,我的主要方案是,陀螺仪平衡的时候输出1.3~1.5V,前倾的时候电压小于1.3V,后倾为大于1.5v。然后通过AD0804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入单片机,再有单片机p1,p2口输出高低电平,接驱动芯片L293D。p1为高电平p2为低电平的时候电机正转,p1为低电平p2为高电平时为反转。p1,p2相同时则不转。求单片机程序,跪求!!!!!!!!!!!!!!!!

网友A:
1 陀螺仪输出信号标定转换后要累加(积分)
2 要用加速度计修正累加值
3 电机除了正反转外还有转速问题,应该有比例调节。

网友B:
你这个方法最后的结果就是车子来回跑。

楼主:
我只要车子不倒就行,其他的慢慢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要车子不倒就行,其他的慢慢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现成的程序不?具体的参数我自己修改

网友C(2011-05-13):
自己写嘛,不是很难的